OrCAD原理图优化 库管理 大讨论

楼主(2012-06-06):
    论坛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帖子,“orcad设计原理图-如何管理元件库”方式的投票,非常好,但又觉得少些了什么!

作为硬件设计,从制作原理图到做好Bom,每家公司采用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各有优劣,可能每个人接触的又不一样。到底哪种方式比较好呢?请大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个人体会,谈谈感想,给后来者以学习、参考OrCAD设计原理图-如何管理元件库?
有谁是用以下几种方式之一的,请介绍下具体的操作流程,谢谢!

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48-1-1.html

单选投票, 共有 143 人参与投票
1.  1>使用cadence自带的元件库,所有元件属性手动添加(如料号、Value、Footprint)
28.67% (41)
2.  2>使用公司内部的元件库,所有元件属性与元件示意图封装在一起
10.49% (15)
3.  3>使用Cadence自带元件库,但是所有元件属性通过数据库管理,由CIS调用
6.99% (10)
4.  4>使用公司内部元件库,并且配合数据库,有CIS调用
53.85% (77)

楼主:
       论坛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帖子,“OrCAD设计原理图-如何管理元件库”方式的投票,非常好,但又觉得少些了什么!
    作为硬件设计工程师,从制作原理图到做好Bom,每家公司采用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各有优劣,可能每个人接触的又不一样。到底哪种方式比较好呢?请大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个人体会,谈谈感想,给后来者以学习、参考OrCAD设计原理图-如何管理元件库?

有谁是用以下几种方式之一的,请介绍下具体的操作流程,谢谢!

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48-1-1.html

单选投票, 共有 143 人参与投票
1.  1>使用Cadence自带的元件库,所有元件属性手动添加(如料号、Value、Footprint)
 28.67% (41)
2.  2>使用公司内部的元件库,所有元件属性与元件示意图封装在一起
10.49% (15)
3.  3>使用Cadence自带元件库,但是所有元件属性通过数据库管理,由CIS调用
6.99% (10)
4.  4>使用公司内部元件库,并且配合数据库,有CIS调用
 53.85% (77)

楼主:
先谈谈自己曾经的一个做法:
1. 公司没有库文件管理,没有相应的服务器,硬件工程师都在本机上做设计;
2. 画完原理图、pcb后开始做bom;
3. 原理图可能花了两三天就完成了;
4. 做BOM就很痛苦,首先原理图导出bom--根据Value、封装等到系统物料库中查找合适的物料编号---按照bom的格式将料号、描述、元件名称、数量等一一输入,做一份DVD的bom大概需要4~5天;
5. 做Bom的技术含量低,基本上都是查询、复制、粘贴等操作,工作量大,容易出错,不好检查;

网友A:
公司如果有[内部元件库,并且配合数据库,有CIS调用],就使用這個方法。

公司如果沒有数据库管理,我就會自己建立常用的 R、L、C 元件庫,依照系统物料库中的物料编号,產生相對應的元件。 R、L、C 元件庫會包含 [物料编号]、[物料描述]、[PCB Footprint]、[製造商名稱]、[製造商編號]。(其他常用的芯片,三極管、二極管和接頭端子也可以按照此方法去製作元件庫)

所以當我畫完原理圖的時候,產生BOM的時候,這份BOM基本上已經完成一大半了,只剩下芯片,三極管、二極管、接頭端子和一些新使用的元件。要修改的地方已經剩下不多了,所以不到半天就完成了。

附上一個 OLB 供你參考

5.34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13,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如果有[内部元件库,并且配合数据库,有CIS调用],就使用這個方法。

公司如果沒有数据库管理,我就會 ...

谢谢分享!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节约了做Bom的时间,不过还是有些局限性:
1)需要事先建好库,工作量很大吧?
2)一种元器件,不同的厂家(料号可能不一样)、封装要创建不同的库,如1K的电阻,0402、0603,、0805本别要创建3个库,如果是不同厂家对于的料号不一样,又要创建不同的库;
3)一个料号对应一个元件,即该元件的属性不能修改了。一旦修改了part number,Description,Footprint等不能修改,一旦修改导出的bom就会有问题,这种问题一般也检查不出来。
4)对于3)点,能否做到元件的属性不能修改呢?或者修改后会报错呢?找了很久,还未实现;
5)多人使用的话,怎么去管理、维护库文件呢?

网友A:
(1) 麻煩的事,建庫只要做一次就夠了,比起每次產生BOM,要查询、复制、粘贴等操作,輕鬆多了。建立 R、L、C、BEAD  庫,對我來說,只是將資料庫轉成EXCEL文件,自動產生OLB,然後合併EXP屬性就完成了。
(2) 原則上我設計的OLB文件,大概是 B0201、B0402、B0603、C0201、C0402、C0603、C0805、L0201、L0402、L0603、R0201、R0402、R0603、R0805、R1_0201、R1_0402。用不同的類別(也就是不同的ORCAD符號)和元件尺寸去製作OLB文件。例如C0201裡面有100NF分別有TDK、TAIYO YUDEN、MURATA廠商,也就分別有三個元件。
(3) <<一个料号对应一个元件,即该元件的属性不能修改了>>。沒錯,要換不同的值,就要更換不同的元件,雖然麻煩,這樣才不會發生改了元件值,卻忘記改料号,或是其他地方沒改到。
(4) ORCAD 沒有修改后会报错的功能。
(5) 目前我習慣在元件庫的名稱會加入日期,用日期去管理元件庫的版本。多人使用的话就用伺服器分享的方式去使用,請大家使用伺服器上的元件庫。

楼主:
1)非常有道理,建库可以说是一劳永逸!
2)不过有一点还不能理解,“建立 R、L、C、BEAD  庫,對我來說,只是將資料庫轉成EXCEL文件,自動產生OLB,然後合併EXP屬性就完成了。"可以介绍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吗?有图示最好了,谢谢!

网友A:
僅供參考,無法提供軟件。

1.1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15, 下载积分: 威望 -5

好!

楼主: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收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麻煩的事,建庫只要做一次就夠了,比起每次產生BOM,要查询、复制、粘贴等操作,輕鬆多了。建立 R、L、 ...

能否把你的库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你的库发上来?

你公司的資料可全部的文件都放上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供參考,無法提供軟件。

您好,Jack:

    用你附件的操作方法,有些问题。附件是操作方法,请帮忙看看。问题出现orcad怎么打开*.txt文件,找不到您说的那些菜单。我用的是ORCAD10.5.

      请问orcad10.5 如何create library,能否介绍的详细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供參考,無法提供軟件。

Hi Jack:
    请问create orcad libary,用的是什么工具?是你自己做的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
create orcad libary 是公司開發的工具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 orcad libary 是公司開發的工具軟件

哦,这样啊,兄弟公司的高手真多!
方便分享下吗?

网友(2012-08-03):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的指教!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哦,用ACCESS作的数据库一导入ORCAD就OK了。
看以前我写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416-1-1.html

网友:
还有在C:\OrCAD\OrCAD_10.5\tools\capture\samples\Benchacc.dbc就有例子,复制一份对着搞就好了

网友(2015-02-10):
NC的器件大家怎么处理的?

网友:
参考了大家的方法,总算搞定!给以后带来方便!

网友:
能发一份伺服元件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