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allegro16.5

楼主(2012-06-06):
    装完后 也做破解了(不知道哪里还没对) 打开窗口就出现这个提示 哪位高手帮帮忙咯 谢谢!! 有事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我刚装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提示关于license的错误,后来卸载了重装了一遍就好了,只不过第二次装的时候把360也卸掉了,我们公司强烈建议装Allegro 16.5的时候把360卸了,但有的人不卸也照样可以装,所以我只能说说我的经历,帮不帮得到你那我就说不准了哦!

网友:
    杀毒软件最好关闭

网友:
    (1)关闭杀毒软件,不用卸载杀毒软件
(2)破解是把cadence进程关闭
(3)破解后打开cadence软件前先启动LM!打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