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关于pads9.3的layout和router

楼主(2012-06-06):
大家好,关于pads9.3的layout和router,在布线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用哪个呢?
ruter仅仅用来fanout和布差分线吗?
谢谢!

网友A:
我一般使用layout,router很少没进去过,除非有什么功能layout不能实现而router能做的才用rou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使用layout,router很少没进去过,除非有什么功能layout不能实现而router能做的才用router。

多谢!
一方面我看router的布线功能比较强大,另一方面看有的人也喜欢用router布线,所以有些疑惑layout的作用了。。。

网友:
偶也用ROUTER走線。用LAYOUT來布局。ECO.

网友:
偶也用ROUTER走線,局部布局我都愿意用ROUTE

楼主:
多谢各位,那么以差分线为例,如果用router去布的话,在layout里面还有必要进行设置吗?

网友:
布线还是ROUTER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router,pads只是用来铺铜,电源分割,网标eco等,其他都是在router里面完成。

多谢!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layout里面和router的同步需要打开吗?
打开以后,router的启动会慢很多。

网友:
我用layout, 走出来的线漂亮。router走线不好看,线很多的折,好难看的,最后收拾很烦。

网友:
layout里面和router的同步可以不打开,最好不要打开,不知是不是软件问题,偶尔会来回转换会出问题

网友C:
    看自己的习惯,两者可以相互切换使用,一般来讲,等长线(DDR的地址线,数据线),差分线,在Router里走线好轻松,布局,铺地在LAYOUT里要好些,看个人习惯于工作的效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自己的习惯,两者可以相互切换使用,一般来讲,等长线(DDR的地址线,数据线),差分线,在Router里走线好 ...

    说的真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自己的习惯,两者可以相互切换使用,一般来讲,等长线(DDR的地址线,数据线),差分线,在Router里走线好 ...

亲,再请教一下。
我现在用router走线,的确很方便,但是也遇到一些问题:
    1、router里不能编辑覆铜,查看一些信息也不太方便;
这一点导致我得经常关掉router,再打开layout去编辑。
当然我可以打开同步,但是这样的话电脑会非常的卡,感觉很难受。
    2、不能编辑丝印。
    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把元件布局一次性做的完全合理,特别是修改一个已经成型的板子。而router里面不能单独拖动丝印,这样岂不是还需要在layout里面再调整?那不是非常的麻烦?
3、如何查看布线进度?
有没有什么便捷的办法?只能去看飞线吗?

    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