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设计

楼主(2012-06-07):
我要做一个100欧的手调旋转式的可调电阻,但电子市场100欧没得买,哪位高手能帮帮设计一个用市场上500欧的,1K的,或10K的可调电阻设计一个尽量线性可调的100偶电阻吗?

楼主:
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

网友:
    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我也不清楚,客户要求,一个音量开关,要搞一个100欧的来调音量大小

网友:
    那个可调节开关,市场上大把大把的,怎么会没有呢!

楼主:
    没100欧的啊

楼主:
    有哪位高手帮我算算看,用一100欧姆的电阻并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的阻值选多大的好?

网友:
    需求有问题
    一个200欧姆的线性可调电阻,并联一个200欧姆的固定电阻,调节永远线性不了

另外如果是音量调节本身就不应该用线性的!!!!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神啊,有谁能救救我?给点提示吧!!真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