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2-06-07):
logic怎么换封装,,要和PCB封装对应

网友A:
没看明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问题.

就是我不想做封装,怎么把封装对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不想做封装,怎么把封装对应,

可否说个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说个案例.

它们的Decal不同,,就封装是对应的,,不能同步PCB ,,要怎么解决

网友B:
在PCB里面加入这个封装,把位号改成和原理图一致,再ECO
或者
修改原理图,把这个封装和原理图关联,再EC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里面加入这个封装,把位号改成和原理图一致,再ECO
或者
修改原理图,把这个封装和原理图关联,再EC ...

CEO添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EO添加吗?

添加元件只能在ECO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元件只能在ECO模式下

我说改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