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PCI Express Channel Simulation at 5Gpbs

楼主(2012-06-07):
(图片)

网友:
看起来好眼熟,这个应该是从ADS的PCIE 2.5Gbps那个例子改编而来的,驱动端改成了ADS里自带的TX源,要是AMI源的话接收端只加匹配没有相应的RX的话,软件貌似会报错的,但是Hspice做stateye分析时就可以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