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如何出1.2米的gerber(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问题已解

楼主(2012-06-07):
那位大虾,帮忙能指点一下,pads9.3 如何出1.2米的gerber,直接出提示错误"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在Option中看确实版图面超出了默认框,只能在Option 中Justification中改为"Scale To Fit"可以,但出的Gerber尺寸不对

楼主:
问题摸索解决,解决方法:在图层选项中,-->选择Device Setup,-->再选Advanced,-->Plotting size,-->选择 Custom (inches),-->X中输入56,Y中输入20(根据需要输入)

网友:
哇塞,楼上正解,好强大啊,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哈哈哈哈哈,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