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关于铺铜的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2012-06-07):
昨天在画板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在整板铺地的时候,复制拷贝铜皮以后,双击复制的铜皮设置铜皮的层,设置好以后重新铺铜。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重新铺的铜皮不会避让,会在以前原有铺好的铜皮里面也会铺进地网络,搞的我莫名其妙的,以前整板铺铜我也是这样的,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人能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A:
你的意思我不太清楚

复制的铜皮一般里面的网络都是NO NET,要重新设置NET,你看看你复制的铜的网络有没有改成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我不太清楚

复制的铜皮一般里面的网络都是NO NET,要重新设置NET,你看看你复制的铜的网络有没有 ...

已经改过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我的TOP和BOTTOM层需要整板铺地,我先手动在BOTTOM画一个铺铜区域,然后我把这块铺铜复制一次,在粘贴,现在BOTTOM层就有两层铜皮,其中复制的那层铜皮是没有网络属性的。我选中复制的那一层,将铜皮的网络设置为DGND,然后在层选项那里选择TOP层,这样的话就不用在手工去TOP画铜皮了。以前遇到不同层相同形状的铜皮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昨天突然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复制的铜皮在铺DGND网络的时候它会和以前我处理电源的铺好的铜皮不避让,有的更是直接铺在以前的电源铜皮里面,重叠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改过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我的TOP和BOTTOM层需要整板铺地,我先手动在BOTTOM画一个铺铜区域,然后 ...

既然你原来处理的电源地网络和你复制的铜是想通的而网络,那他们是会叠到一起的

如果你不想他覆盖住你原来的铜皮,你双击你复制的铜皮,选下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原来处理的电源地网络和你复制的铜是想通的而网络,那他们是会叠到一起的

如果你不想他覆盖住你 ...

不是的呢,现在是我那样铺铜,DGND网络也会和TOP层以前铺好的其它的网络铺铜叠在一起,比如VCC,3.3v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呢,现在是我那样铺铜,DGND网络也会和TOP层以前铺好的其它的网络铺铜叠在一起,比如VCC,3.3v什么的 ...

我经常这样复制铜皮的,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在排除软件问题的前提下,你查查下面几点:

1,你看看PREFERENCE里面的ONLINE DRC,开了没

2,还有你的规则里的间距规则设置情况

3,规则中允许短路的规则设置情况

4,确保你复制的是POY,而不是FILL啊

5,我也想不出来了.......

你再试试,不行的话给我截个图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呢,现在是我那样铺铜,DGND网络也会和TOP层以前铺好的其它的网络铺铜叠在一起,比如VCC,3.3v什么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这样复制铜皮的,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在排除软件问题的前提下,你查查下面几点:

1,你看看P ...

我在画板子的过程中 在线DRC我是从来不开的,太麻烦了;间距规则的话我也仔细看过了,我一般都会对poly设置15mil的间距的;至于允许短路这个情况应该不可能,因为我这个情况就是在同一个项目中发现的,我项目初始就把规则全部设定完毕,后期我是很少去修改的;我在画板子的时候很少会用到fill的,一般都是poly。我也在这郁闷呢,本来还好端端的,刚开始的时候这样复制过好几次铜皮都没事,后来PCB评审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我就删了铜皮,修改完毕后继续这样复制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项电器性检查是肯定会全部勾选的,好吧,我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画板子的过程中 在线DRC我是从来不开的,太麻烦了;间距规则的话我也仔细看过了,我一般都会对poly设 ...

可能是软件出问题了吧,毕竟大家都是盗版,你可记得上次我问你那个自动结束走线的功能,我的ADW09可以,我装了ADS09和AD10都不可以,你说可郁闷啊,AD用多了之后会发现BUG也还是挺多的

你用AD时间也挺长了我知道,看看你的覆铜设置之类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行重启下软件之类的试试,要不应该没什么地方设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出问题了吧,毕竟大家都是盗版,你可记得上次我问你那个自动结束走线的功能,我的ADW09可以,我 ...

有可能呢,估计也是软件出线问题了,我自己在好好捣鼓捣鼓吧,盗版货就是贰啊。谢谢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改完板子之后,铺地,除了电源没连起来,所有的网络都成了一块
对比同时打开的其他板子,规则设置没问题,重新铺过几次,还是解决不了,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