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软件(IMG格式的)怎么烧录进flash?

楼主(2012-06-07):
1金币
地一次做路由器,芯片商给了一个IMG格式的软件,请问用什么方法把它烧录进FLASH?

网友A:
你要用烧录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烧录器吧

烧录器不支持这个格式的文件啊!

网友(2012-07-09):
路由器主控应该有配套的软件工具可以烧录进FLASH的

网友:
我们用superpro烧录器可以直接烧的

网友(2016-09-11):
不是有个img转成bin的工具嘛   转换一下就可以烧了

网友(2016-12-10):
下载一个上位机烧录软件载入进入然后另存为bin格式就可以烧录了,或者通过串口下命令通过网口download软件去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