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封装怎么自定义NAME的位置?

楼主(2012-06-07):
就像pads这样可以自己放NAME的位置,更新到PCB中,NAME的位置就不用自己一个一个的调了

网友A:
開啟PCBLIB
擺放String並更名為 .designator  (最前面有一個點的字符)
放置到你想要的位置即可

記得PCB中的環境有一個Convert Special String的項目要打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啟PCBLIB
擺放String並更名為 .designator  (最前面有一個點的字符)
放置到你想要的位置即可

真的可以吗?默认的那个元件标号就不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啟PCBLIB
擺放String並更名為 .designator  (最前面有一個點的字符)
放置到你想要的位置即可

好像不行

网友:
默認的如果不想顯示就隱藏掉
請你確認你是否已經勾選Convert Special String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