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板GERBER 座標定位

楼主(2012-06-07):
一般pads出GERBER給板廠 小弟都會習慣給板廠座標檔
但板廠通常會將我的板子 依照他們的需求做上板邊
但是每次都忘記給我們那個有板邊的GERBER

最近有塊板子要量產打SMT   因為之前都是手工上件
打件廠突然跟我們要連板GERBER的座標定位
害小弟急忙忙跑去跟配合的板廠 要板邊的GERBER

小弟不解的是
(1)難道打件廠 無法從PADS的座標定位去 反推 連板的座標定位嗎?
(2)板廠有義務一定要給我們 加上板邊的GERBER嗎?
(3)加上板邊的GERBER 要出座標檔 是需要使用CAM350嗎?
(4)小弟有必要學習CAM350來製作板邊嗎?

望各位先進給點建議

网友A:
1.SMT厂一般只有你单板的坐标,但是连版就没办法知道你的单元板和单元板间距是多少,和工艺边间距是多少,也不可能用实物来量这些距离,然后再算连版的坐标。所以会要你提供拼板资料。
2.有义务协助你制作带工艺边的拼板,这个就牵涉到板材利用率的问题了。但是工艺边不一定要加上去
3.不用出坐标吧,给一个拼板的2D或者拼板gerber都可以的
4.各有所好,我一般用autocad做拼板,也有用PADS,CAM制作的。说不定有那位大神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来做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MT厂一般只有你单板的坐标,但是连版就没办法知道你的单元板和单元板间距是多少,和工艺边间距是多少,也 ...

所以只要能跟板廠要到 他們幫我們製作的連板GERBER
再把這個給打件廠 就行了 對吧?

至於學習併板 以後小弟有空會努力學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要能跟板廠要到 他們幫我們製作的連板GERBER
再把這個給打件廠 就行了 對吧?

是的

网友:
就我知道的说几点呵:
1.一般板厂不会给你,是因为这牵涉到费用成本以及你自身的需求问题,间距大,成本高,间距小(比方说V-CUT)是否满足你的需求?等等
2.如若外形奇特、或板内没大孔、或单板尺寸太小、或是你贴片的传送边不够的情况下,正规点的板厂商会给你建议加附边(这几点中的任意一点板厂都会建议你加附边,当然,加附边也会增加你的成本,即尺寸的会变大,但很多情况下是必须要加的)
3.没必要,你给个单板的坐标就好,板厂会自己处理的
4.个人觉得没必要,我一般会在PCB里面加好,这样显得专业一些

网友:
连扳一般我们会做成CAD图纸,打印给生产部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