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堆元件摆放的间距行距都一致呢?使得摆放漂亮!

楼主(2012-06-07):
在layout布局阶段,一堆的电阻电容,如何才能摆放的三列之间的间距还有好几行,每行的行距都一致呢?

网友A:
话说有个格点的设置!格点设置好就行了!比如2.5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有个格点的设置!格点设置好就行了!比如2.54mm

那你所用的全局单位是metric还是mile呢?

网友:
全局单位看你的喜好了,你画多层板的话,先大多是都是几个mil的,那全局你就用mil好了!格点在布局的时候可以是100mil,布局好了走线再设置成间距的倍数!比如4mil的线,间距4mil那么你格点可以设置成2mil或者4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