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个问题想请教下,谢谢

楼主(2012-06-07):
为什么我的这个元件标号显示好细一个,宽度是5MIL,显示那么细

网友A:
无摸命令输入:r0    即可  (0123456的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摸命令输入:r0    即可  (0123456的0)

可以解释下为啥吗?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自己可以搜一下的

网友A:
r0就是说0以上的线都按照正常粗细显示,同理,你输R1的话就是1以上的线按照正常粗细显示,1以下的就都是以0线宽显示。实在还不明白你就查查R这个命令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就是说0以上的线都按照正常粗细显示,同理,你输R1的话就是1以上的线按照正常粗细显示,1以下的就都是以0 ...

懂了,PADS还有这个怪设置啊,谢谢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