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走四层板,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2012-06-07):
刚刚布局完毕所有零件,初次要走四层板,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请教操作基本流程及解释。-----本人layout经验尚浅!属于新手

楼主:
怎么没有达人指教呢?

网友:
表层做非平面层,第二层为GND,第三层为VCC。不过看上图,浪费啊,两层足够了

网友:
    这图的密度还要四层板?啥规定啊

网友:
    背面都没元件,2层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bottom面有个USB,而它的走线需要有个参考层,且需要独立,不能被其他走线干扰,遵循客户定义,有USB的就要用四层模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bottom面有个USB,而它的走线需要有个参考层,且需要独立,不能被其他走线干扰,遵循客户定义,有USB的 ...

    有USB就要用四层板,啥 规则?

网友:
    不需要啊。。我就专门做USB的。就是USB3.0我也不用四层板。

网友:
    这板子很厚吧, 如果厚的话, 比较难控制阻抗.
如果要过 USB 眼图, 建议还是用 四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