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中的Resonance Analysis模块怎么用的?

楼主(2012-06-07):
仿真结果是一些3D图,但是看着图一头雾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设计又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如下图:

网友:
简单的理解,这个图是在扫频段,电源平面上电压波动的范围,颜色越深波动越大,可以通过电容去改善。双击任意一个点,可以看到频域上的阻抗曲线。去寻找有问题的频率点,然后找相应电容去改善。

网友:
每个频点对应的不同模式怎么理解啊 ?

我那个从单位上看都有1V啊,而且上面和下面是对称的,这个也是反映电压波动的么?

楼主:
不同的点对应的阻抗曲线不同,也就是说每个点都要通过电容去优化,
这个怎么做啊?
要加多少电容啊?
这个还是按照目标阻抗进行优化吗?如果不是,有什么优化标准吗?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看法,赶快说说

网友:
这个结果在PowerSI表示的是系统本征结构的谐振。右边结果列中,实部表示实际的谐振频率,虚部表示对应的损耗系数。

网友:
我对这个也不太理解,一开始感觉是谐振频率,后来对波动单位不太清楚。可能是我哪边设置搞错了。

楼主:
谐振的仿真究竟怎样指导设计的?
谐振对信号和元件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多大?

网友(2012-07-25):
shg_zhou ,你好,你有这个软件的破解文件吗?我的邮箱695258801@qq.com
先谢了

网友(2012-09-12):
还是不太明白,请详解???

网友(2012-10-22):
其实谐振和电源地平面的形状有关的,只要电源和地平面切割以后,每个点的谐振频率就固定了,我们只要选择我们关心的频率进行分析就可以了。比如:我们比较关心50M的频率,就看50M的时候,容易引起谐振的点,在那里添加相应反谐振频率在50M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2013-04-18):
这个是板的自身的谐振吗?不需要中任何激励源吗?
如果只有上下信号层,没有专门的电源和地层,是否也存在谐振

网友(2013-10-28):
信号层的走线一般比较细,等效电容电感都很大,谐振点会高于1G,不用过分关注。
高于1G的本征振荡,无法通过一两颗电容去调整,加多了电容你老板会骂死你。

网友(2015-07-27):
    总感觉云里雾里

网友(2016-12-21):
    腔体+RLGC延时--》出现特定频率下的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