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模型的单调性问题

楼主(2012-06-07):
如图,我在官网上下载的ddr sdram的IBIS模型,在对DQ画波形查看单调性的时候,出现下边很大的不单调性:
这个模型还能用吗

网友A:
    没事可以用的,模型出现这种问题的比较多,只是个warning,不是error。器件工作状态时的电压很少会在那个电压区域以下,再说仿真嘛,需要观察的是一个大体趋势,指望它和实际测试的结果一模一样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可以用的,模型出现这种问题的比较多,只是个warning,不是error。器件工作状态时的电压很少会在那个电 ...

    恩,知道了,谢谢你。
还有个问题cadence我这是第一次学习仿真,请问cadence仿真对于我们实际进行指导意义大不大呢,分析有意义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你。
还有个问题cadence我这是第一次学习仿真,请问cadence仿真对于我们实际进行指导意 ...

本来仿真就是为了验证你心里的某些推断用的,只不过将此具体化,要是你自己心里都没有个数,就想依靠仿真帮你解决一切问题,那估计用处真的不大了,总之一句话,要做到心里有个仿真工具,一切以自己为主,仿真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仿真就是为了验证你心里的某些推断用的,只不过将此具体化,要是你自己心里都没有个数,就想依靠仿真 ...

    你好,我还想问问你哈,在抽取拓扑结构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排阻怎么出不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想问问你哈,在抽取拓扑结构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排阻怎么出不来呢?

    因为你没有给它赋模型,排阻的话需要手动指定Espice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给它赋模型,排阻的话需要手动指定Espice模型

我赋予模型了,真的,在creat model中:

这两个设置的,图片一是设置结果,图片2是设置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给它赋模型,排阻的话需要手动指定Espice模型

但是你看提取拓扑的时候就是没有排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你看提取拓扑的时候就是没有排阻

是不是管脚顺序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管脚顺序没对?

    管教顺序是对的:

    我也很奇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教顺序是对的:

    我也很奇怪的。。

是不是那个VTTDDR没有赋值电压啊,你再回头检查下,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手动加吧,麻烦是麻烦了一点,但是不影响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VTTDDR没有赋值电压啊,你再回头检查下,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手动加吧,麻烦是麻烦了一点,但是 ...

    VTTDDR我查看了赋值是1.25V,所以电压赋值应该没错的哈。
你说的手动添加是不是就是再提取拓扑后,在sigxplorer中添加电源和电阻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VTTDDR我查看了赋值是1.25V,所以电压赋值应该没错的哈。
你说的手动添加是不是就是再提取拓扑后,在sig ...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是的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2014-07-13):
    请问用的什么软件哦?

网友(2015-06-13):
引用 网友A:
没事可以用的,模型出现这种问题的比较多,只是个warning,不是error。器件工作状态时的电压很少会在那个电 ...

版主什么是单调呢,为什么要查看模型单不单调呢,,一般找的ibis模型我们都需要检查些什么呢,,,

网友:
    candence 可以用IBIS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