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天线的画法

楼主(2012-06-07):
如题,在画一个2.4G,天线怎么画啊。弄了半天没弄好啊

    天线处没有预拉线,那要用什么工具画呢,第一次画

网友A:
    你是双面板还是多层板!什么都不说帮不到你!

网友:
    总之50ohm阻抗,尽量短,不要有直角。天线连接器周围掏空!

网友:
你是自己画天线还是指天线后面射频线的处理
    如果自己画天线的话,就没有太多的建议,如果是处理后面的射频线的话,楼上己说了呵。补充下一:同层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射频线尽量粗,射频线到地铜之间的距离保持3W的原则。

网友:
    还有天线绿油开窗,两侧多打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双面板还是多层板!什么都不说帮不到你!

双面的,如下图哈
不知道天线用什么工具画啊,这里又没有飞线

网友:
    打開ECO模式,畫COPPER指定網絡。你天線作成封裝,問題就不是問題了

网友:
    用铜箔画!1.5mm的板子的话,你用si9000算一下

网友B:
    楼上的有没有人说一下 楼主的问题 走线要多长?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有没有人说一下 楼主的问题 走线要多长?多宽?

宽度是13mil。长度还没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宽度是13mil。长度还没定

为什么?板厚 线 宽都知道了 长的话用SI算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板厚 线 宽都知道了 长的话用SI算不出?

    不是,现在只是想知道,那哥天线要怎么样画出来,一步一步来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嘛

网友:
    这种天线,不是你随便画的,什么F型,H型多了去了,要芯片推荐或者找负责这个的人推荐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现在只是想知道,那哥天线要怎么样画出来,一步一步来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嘛

    画好了再发个图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好了再发个图看看 谢谢~~

    画的比较粗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的比较粗糙

    这个图天线长度是多少?你铺下铜箔看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天线长度是多少?你铺下铜箔看看撒!

    不会算,模仿别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算,模仿别人的

    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跟波长有关!你直接拷贝的话注意板厚之类的要一致。能搞明白原理最好,以后处理类似的就有的放矢了!

网友C:
    你首先要设计一个天线(PCB天线,或是圆极化天线),与PCB的厚度有关,通过仿真工具计算,然后就是馈电的选择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要设计一个天线(PCB天线,或是圆极化天线),与PCB的厚度有关,通过仿真工具计算,然后就是馈电的选 ...

不是很懂,能截个图看下么

网友:
    天线不是随便布根线就OK的, 学问很大!!!
鉴于你这种情况 找一个2.4G的PCB天线,形状,大小,长度 完全zhaochao b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好了再发个图看看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就是我自己设计的PCB天线,2.4GHz,顶层不要铺地,采用HFSS仿真,各项指标都不错,电压驻波比,回波损耗,方向图,效率等。这个是PCB截图。

网友:
    这个是天线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