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ga控制led的程序

楼主(2012-06-07):
如题,led是8×8的点阵 让其实现动态或静态显示

网友(2012-08-02):
您8*8点阵是要想实现什么功能,怎么亮法呀?

网友:
你要能描述出你先敢要的状态个人感觉您那个仅仅是一个状态机得问题,很简单

网友:
静态显示一个田字:
module eight(a,b,clk,rst);
input  [7:0] a;
output reg[7:0] b=0;
input  clk;
input rst;
parameter
    idle=8'b00000000,
    a1=8'b00000001,
    a2=8'b00000010,
    a3=8'b00000100,
    a4=8'b00001000,
    a5=8'b00010000,
    a6=8'b00100000,
    a7=8'b01000000,
    a8=8'b10000000;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rst)
b<=8'b00000000;
 else
   case(a)
    a1:
    begin
      b<=8'b11111111;
       end
    a2:
     begin
       b<=8'b10010001;
       end
    a3:
     begin
       b<=8'b10010001;
       end
    a4:
     begin
       b<=8'b11111111;
       end
     a5:
      begin
        b<=8'b10010001;
       end
      a6:
       begin
         b<=8'b10010001;
       end
      a7:
       begin
        b<=8'b10010001;
       end
     a8:
      begin
      b<=8'b11111111;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