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只显示外框看不到铜皮怎么办?

楼主(2012-06-07):
哪位大侠指点下,覆铜只显示外框看不到铜皮怎么办?而且元件上有网格,一点走线上也有网格,我是覆了一次铜然后删了,再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A:
层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错了吧

不是在each-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错了吧

楼主:
不是层设置的问题,画了小半天了,覆铜不行,周围没高手真是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层设置的问题,画了小半天了,覆铜不行,周围没高手真是痛苦!

那试试静态的咯

网友:
铜皮的透明度不要设置到最大,设置成最大也只能显示边框

网友:
在颜色设置里面改显示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