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分割带下面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大家都知道,高速信号尽量避免跨分割。但如果我整条信号线(包括过孔)在分割带中间走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比如:叠层顺序为 TOP-GND-SI-PWR-.....。第三层信号刚好走在电源平面的分割带上(包括过孔在内)。分割带宽度20mil,中间穿一个线宽为4.5mil的信号。
  个人理解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相当于这个第三层信号参考面只有第二层,第四层给掏空了,对其信号质量也影响不大。      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高手一直没出现,一直在期待。

网友A:
按人的叠层方案,这样是可行,不算跨分割。回流没有问题,但是那条信号线会有阻抗突变。

网友:
TOP-GND-SI-PWR-.....。如果SI主要参考PWR那是不能这样做。 如果主要参考GND,在PWR上跨分割时可以接受的。 看你的叠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人的叠层方案,这样是可行,不算跨分割。回流没有问题,但是那条信号线会有阻抗突变。

阻抗突变?能详细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A:
走线原本是参考了地和电源两层,突然只参考了地不参考电源了。阻抗就变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原本是参考了地和电源两层,突然只参考了地不参考电源了。阻抗就变 了

您说的是跟整板第三层信号相比吧。如果只是单跟信号的话,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信号从别的层通过过孔到第三层的时候,不管是输入口还是输出口,始终参考的是第二层。参考层一直不变,阻抗也就相对来说不变了吧。
如果您说这个第三层信号会参考第五层GND平面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影响。

网友B:
高频的时候电源和地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临近的电源是这个信号的IO电源,则自然构成回路,如果为其他电源则从去耦电容上构成高频回路,分割20mil的距离也不会带来阻抗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完全可以忍受的。所以楼主尽可放心

网友:
8楼是对的,阻抗会变化。但是不是可以接受,看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的时候电源和地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临近的电源是这个信号的IO电源,则自然构成回路,如果为其他电源则从 ...

有点不明白您说的意思:芯片内部回流始终参考的是地网络吧。即使在PCB板上参考电源平面也会通过去耦电容回到地平面才算是回流吧。第3层的信号线直接参考第2层的地平面,回流岂不是更好吗?

网友C:
1、对高速信号而言,GND和PWR都可作为回流路径(GND和PWR通过de-cap连通);
2、参考平面不是人为指定的,“水往低处流”同样适用于电流的回流路径;
3、在此问题中,需考虑叠层厚度,如果L2L3的厚度小于0.2mm(信号在L4上的投影和GND、PWR的距离约0.2mm),则信号的回流路径必定为L2,此信号根本不存在阻抗突变的问题。
4、如果此例的叠层大于4,请注意回流过孔需和信号过孔成对出现为佳,否则,L3是不是参考层,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网友:
照楼主这样走,第三层参考第二层,在四层板中这两层间距相隔比较大,要做阻抗控制估计有难度吧?
第三、第四这样走应该没有问题!!关键在于二、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对高速信号而言,GND和PWR都可作为回流路径(GND和PWR通过de-cap连通);
2、参考平面不是人为指定的, ...

还是觉得您讲的比较全面,还有没更好的说法啊。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在SI9000中计算一下阻抗,一种是参考一个平面,一种是参考两个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