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问题

楼主(2012-06-07):
大家好,为什么我灌了铜,还显示有连接线问题。

网友:
是不是铜皮被走线给隔断了

楼主:
    没有隔断8 ~& ?* Q' `6 f3 O

网友(2012-11-20):
    是没有网络吧  看看

网友:
    什麼U盤啊?發文件來看下可以嗎?

网友:
    这个可以忽略,只要网络检查时都连上了就好。另外用ctrl+m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正常,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ctrl+m一下。如果不行只要检查的时候没有连通性的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