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物料选型

楼主(2012-06-07):
大家好,最近在选一些12位或者16位的AD。
但是不知道物料到底怎么分?比如说,某一个芯片,我看到淘宝上卖几十块钱,但是网上一搜,有的才卖5块钱。
所以1、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物料怎么分?我只是知道一种散新料。
       2、大家有没有12位和16位的AD推荐,知道价格差别多少吗?
谢谢

网友A:
找贸易商或者代理商嘛 !

网友B:
如果是小批量自己做来玩的,就可以在淘宝上买,淘宝是最便宜的。
如果是生产产品,就要找正规的代理商,网上有标价,都是以k计数的。所以更便宜。
最后,最好是找技术支持强大的代理商,你的产品有问题,他们会来帮你一起排查,证明不是他们器件的问题,比较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小批量自己做来玩的,就可以在淘宝上买,淘宝是最便宜的。
如果是生产产品,就要找正规的代理商,网 ...

那我可不可以归结为原装、散新、翻新三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贸易商或者代理商嘛 !

有AD的贸易商推荐吗?
但是貌似他们只是根据料号,不能给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不可以归结为原装、散新、翻新三类呢?

你是想做产品还是什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做产品还是什么嘛?

产品

网友:
那要找好点的代理公司,先把品牌打好,多花点成本没事。以后再慢慢抠成本,哈哈

网友:
TLV5616,价格不清楚,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以前卖芯片的是这么给我解释原装、散新、翻新的。
   原装正品我就不解释了,这个大家都明白。
   散新就是芯片是原厂新的没有使用的,但包装不是原产包装,是自己后期包装的,(比如吧10k包装拆封为10个1K的以降低成本)
   翻新就是旧芯片处理后变成外观比较新的样子(也有可能芯片是仿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