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转载: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到底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2-06-07):
    转载: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到底应该是多少?

    思考题:如下图是一段均匀传输线的TDR阻抗曲线,请问为什么阻抗曲线随时间推移会逐渐上升?这背后隐藏了特征阻抗的什么特性?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到底应该是多少?

楼主:
我的感觉:由于介电常数的影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仿真工具里面给的模型一般都是固定参数。例如FR4的4.2,在全宽带范围内,这个介电常数应该是存在变化的,由于算TDR需要一个较宽的频域,这就导致不同频域下FR4本身存在介电常数的变化,同时导线本身由于趋肤效应,在不同频率下的寄生电感不同,从而在不同频率下,对应的电阻会发生变化,整个线上也存在不同反射;而且这根传输线上还存在不同频率1/4波长效应;而且传输线本身在频率变化时值也会变化,会导致终端的正反射;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只是初浅的感觉

楼主:
    用siwave或者hfss仿真一根长传输线 也会得出这个曲线的

ploar算的阻抗是截面阻抗,只根传输线的结构有关
    算TDR是时域测量,跟频域也有关系
    传输线在不同频率下的趋肤效应会导致传输线本身的电阻发生变化,这在传输信号的过程中就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全传输线的动态变化

    一个极小上升沿的方波信号加载到传输线上,本身会携带着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就激发不同瞬态变化,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也存在不同的损耗

    是不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导致即使截面阻抗是50欧姆,实际传输过程由于传输线长度比较长,导致传输线本身在此过程发生不连续反射的存在,因为不可能保证方波信号携带的所有正弦波都能完整的传输到终端50欧姆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
    我在用TDR进行阻抗测试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阻抗线上升的现象。我理解的是反射电压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