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ads2007 意外困惑 还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2-06-07):
    各位大侠
              今天在电脑XP系统(第一次在此电脑)上安装pads2007,按照网上流传的方法安装  在Insatll  Pads  Products步骤的时候
没有按照正常的流传进入下一个环节  而是快速的闪出DOS窗口又关闭DOS窗口  就没有下文了    本人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抡出来,特发一帖  看有没有同病相怜的哥们  给个建议
                                                           拜托了  谢谢!

网友A:
我是安装成功了!不太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安装成功了!不太难吧!

在台式机上很快就安装了  就是到笔记本上安装程序就搞不定,不知道是那里的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1. 安装软件前把所有其它正在运行的程序尽可能关闭,防止和其他软件冲突。
    2. 安装前先生成license文件。
3. 程序文件路径不能有中文。特别注意!

网友:
    多试几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