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2.4G,LAYOUT时天线不怎么会画,求赐教!

楼主(2012-06-08):
刚接触2.4G,第一次画,不知道要用什么工具啊,看引天线的地方也没预拉线什么的,

然后我直接F2Z走线,完了也保存不了

    求大神们赐教啊

不甚感激

用的是pads

网友A:
    把天线做成一个器件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做成一个器件封装

用铜皮画?

网友B:
    做成铜皮直接做板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铜皮直接做板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弄

我直接把它接地,然后用走地线画的

网友(2012-08-01):
    做一个小的PAD跟天线输入端连接,然后画天线,将其覆盖就是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做

网友(2012-10-09):
    一般都是做成一个封装,下次调用方便!

网友C(2012-12-29):
    做个异种焊盘 做库时你用一个很小的焊盘画个铜点 在外面画个大铜皮 一般可以用F型状这个得看看DATASHEET 听听客户的要求 因为方向和间距位置是他们定的 然后你就组合就是了 PCB其他信号离开这货远一些 到底多远你得看全局的 2。4G那得有》3MM的距离 那个已经验证过了 肯定具备可行性 净空不用我说了吧 这个是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异种焊盘 做库时你用一个很小的焊盘画个铜点 在外面画个大铜皮 一般可以用F型状这个得看看DATASHEET 听 ...

    嗯,谢谢

网友(2013-07-11):
    把天线做个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