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输出

楼主(2012-06-08):
在目前通常情况下很多芯片还是单电源供电,是否有人尝试过使用DC-DC的方式来同时输出正负电压来给负载提供电源呢?成本还是需要考虑的。(之前大家可能使用如7805或者7905之类的芯片)

网友:
可以,但要考虑两个问题,DCDC纹波较大,以及负电压带载能力较低。

网友:
想学习一下,不明白楼主所说的什么是电源供电,而现在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m7 e5 N* [! G* E; a
敬请指点,多谢

楼主:
多谢各位,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就是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想讨论,看看是否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