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们,你们学习Altium时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时什么呢?

楼主(2012-06-08):
新手们,我也是新手, !你们学习altium时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时什么呢?

网友:
看不懂英文。。。。

网友A:
最困難的是軟件還不夠強大。。。。。。。。。。。。。。。。破解版動不動就跑出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困難的是軟件還不夠強大。。。。。。。。。。。。。。。。破解版動不動就跑出錯誤。

同感,一个软件集成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再强大的电脑配置也是难以应对的。

网友:
觉得英文版本是个问题。我文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一个软件集成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再强大的电脑配置也是难以应对的。

其实AD集成的功能还好啦,现在来说一般的硬件配置已经能满足要求了,不想那些大型软件allegro Mentor什么的,以前他们老一辈的设计师用Mentor软件的,那时候用以前的比较旧点的电脑做设计,跑个DRC差不多就是大半天。AD现在跑出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是破解版的。我觉得AD的话要是能多更更新,多集成一些功能上去就好了,其实在画图过程中有些操作可能变得很简单的,但是AD的话确需要很繁琐的操作。就比如修改POLY,如果能像allegro里面那样画线修改多好,现在还得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推,在推的过程中还看不到焊盘,要不就是直接重新铺poly。

网友:
最近用AD6,觉得越用越慢。

网友:
规则设置是个难题

网友:
三天表示学会而且可以正常使用画板,一个礼拜熟练,最初学得时候不要追求深入功能,学会基本的画原理图/封装/画PCB,其它特殊功能你会在画PCB过程中慢慢会接触到的,学pads的时候用了8天,半个月才熟练.

网友:
AD应该是论坛PCB版块第一行里最容易入门的……虽然其实它在很多设置上没有PADS直观、具备比肩CADENCE的繁琐。
但是它有三个最大的好处:
一是选项和选项的注释,对于新手们来说非常平易近人,不至于像PADS那样初步以及CADENCE那样深入的晦涩难懂;
二是布线的自由度和制作封装的快捷度是另两个不具备的——当然,人家另两个是不屑于具备这两点的;
三是拥有最直观完美的3D预览功能,嗯,这个要用好还得会用别的建模软件,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最终的预览会非常赏心悦目,其它两个也有,但是和AD的精致比起来,工业味实在太浓了。在这方面超越AD的,只有那个小巧玲珑的EAGELE。
至于破解什么的功能不正常,请看看自己是不是在装完本体之后,有没有继续安装了对应功能的插件。
至于越来越慢……单位的INTEL E630和家里的AMD 5200都算不入流的古董货了,画4BGA的8层板也没觉得慢过,层数再多也就不用AD了。倒是觉得PADS和CADENCE因为没有像AD那样完整支持DIRECTX,在绘图速度上有些遗憾。

网友(2020-07-30):
你现在一定觉得不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