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请教

楼主(2012-06-08):
axlCancelOn()
axlCancelTest()
axlCancelOff()
这三个函数是做什么用的啊!~英文不好看不懂函数表里的解释,求大侠指点。

网友A:
用于程序运行过程中是否允许取消操作
axlCancelOff() 不允许
axlCancelOn() 允许
axlCancelTest()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入,用于响应用户cancel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程序运行过程中是否允许取消操作
axlCancelOff() 不允许
axlCancelOn() 允许

如果axlCancelOn()  开启,是不是一定最后要axlCancelOff() 关掉?就像infile  和close  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