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3过孔问题

楼主(2012-06-08):
最近我的allegro从15.5升级到16.3不过最近有点小问题。就是过孔的问题,以前的过孔现在在16.3内能看见但是就是无法使用,请问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其状态如附图,能看见过孔文件但是文件无法使用

网友A: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用16.3的焊盘编辑器打开再保存,其它方法还望高人指点,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用16.3的焊盘编辑器打开再保存,其它方法还望高人指点,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也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用16.3的焊盘编辑器打开再保存,其它方法还望高人指点,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种方法我试过了不行呀

网友:
    版本的问题~~~以前的那个过孔肯定是用15.5做的,用16.3参照数据重新做一下,更新一下零件库~~~

网友:
    應該是該Via板本太舊(14.X)如果是15X做的就不會有問題.
重新做完後請update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