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9.2

楼主(2012-06-08):
最近用AD9.2画PCB,不知道改到哪了,手动布线时每次点击鼠标左键,线就一下全部确定了,按道理应拐弯的线应该是点两下才全部确定的,我机器上装了AD6.6和AD9.2,AD6.6就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布线时没确定的线是虚线还是实线是在哪设置的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和我同样问题的啊,或者哪位大侠知道这是在哪儿设置的,告诉一下,感激不尽。

两种显示模式

两种显示模式

楼主:
上面一张图是没确定的线是虚线,下面那张图没确定的线是实线。

楼主:
再解释下我遇到的问题,如下图,画一个这样的线,点击一下左键后,应该是A线段被确定了,但是B线段还是可以随意伸缩拉动的,一直到再点一下左键B线段才被确定。但是我现在用ad9.2点一下左键A,B就全部被确定了,这样简直没法布线了,因为很难控制线的方向和间距了,求助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啊。

楼主:
自己查到了 ,布线时按数字"1"切换look ahead模式,哎,弄了一上午

网友:
有可能你按到了Ctrl,按下Ctrl后在点左键,线就会自动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