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视频图像不稳定

楼主(2012-06-08):
音视频混合信号,画面在固定的几个场景出现抖动,或者变成一片绿色,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接口输出音视频信号?

网友:
上图 上图

网友B:
    用示波器抓信号看波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接口输出音视频信号?

    BNC接口输出视频信号,凤凰端子输出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抓信号看波形啦。

我知道波形不正常,之前修了电源部分,2块修好了,还有2块改善了很多,但依然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波形不正常,之前修了电源部分,2块修好了,还有2块改善了很多,但依然不正常

    你是搞电路设计的吗?请把电路贴上,要不怎么给你分析是否是电路设计本身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搞电路设计的吗?请把电路贴上,要不怎么给你分析是否是电路设计本身有问题呢?

电路设计没问题,这是款成熟产品

网友:
    只说现象,确实没法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没问题,这是款成熟产品

    只有有电路,才能分析是那一块最有可能导致这种现象。成熟电路不一定没有问题。我们公司很多成熟电路,但是我分析一下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嘿嘿,大批生产了,不一定电路没问题的。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分析,这是通病呀!

楼主:
    那应该上哪一块的图呢,不能把原理图全部传上来的。我用短片测试,循环播放,为什么只是那几场图像出现问题呢,有什么特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