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四层板改双面板

楼主(2012-06-08):
不知道怎么改,把中间两层的底线和电源线删除了,然后呢?

网友A:
    中間二層不走線不就行了。出GERBER時只出TOP,和BOTTOM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二層不走線不就行了。出GERBER時只出TOP,和BOTTOM就行了。。

    好的,不过我想把中间两层删除了,不过总是出错删除不了

网友:
    你要把中间的两层所有东西全部删掉,才可以删除层的

网友B:
    删掉中间两层的走线铺铜后,进入层设置,将板层数改为2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删掉中间两层的走线铺铜后,进入层设置,将板层数改为2层。

    对头,切记,中间两层必须删干净 在改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掉中间两层的走线铺铜后,进入层设置,将板层数改为2层。

    删除了中间的走线,现在只剩过孔,过孔是TOP层到BOTTOM层的,不过设置为2层时还是很多错误。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My Pictures\Sample Pic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