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调取Access库元件批量替换问题

楼主(2012-06-08):
            闲下来没事,在公司架设了一个Access数据库供CIS调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Access表中的Shematic项要对应CIS中原理图封装名称,像电容C,电阻R,为了省事,其实只需要建一个C,R的原理图封装即可,然后在数据库中的各种容值和阻值的Shematic只需要填写C,R就可以在CIS中调用。
    问题来了,假如,我现在工程里面不同原理图里面都放入了100nF/10V的电容,它的料号假设是C0001,这个值会在出BOM的时候一起输出,这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现在想把100nF/10V的电容全部换成100nF/25V,料号是C0002的电容,且出BOM的时候相关参数要一起变,要怎么办呢?
        因为我在CIS中调用的是同一个C的元件,在建C封装的时候只填写了名称C,而封装和料号是从Access中调取的,用常规的更新,替换显然是不行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在出BOM后手动修改;最悲催的莫过于全部手动一一替换...有大神知道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吗,望能分享一二~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在Part manager 中新建两个组G1,G2;将元件例如C1 从common 中复制到G1和G2.在G1和G2中分别Link到你想要的值。在BOM中将G1,G2分别加到不同的BOM中,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rt manager 中新建两个组G1,G2;将元件例如C1 从common 中复制到G1和G2.在G1和G2中分别Link到你想要的 ...

    这个不是很明白,有教程吗?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右键需要更改的元件选择Link Database Part,麻烦版主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