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_疊構問題_新手上路

楼主(2012-06-08):
新手上路

如果全部電路
(1)8層可完成,但線路需拉長一點(T/G/S/V1/V2/S/G/B)
(2)8層以上(9.10...),但拉線距離可以較短

想請問各位高手,(1)或(2)哪種方式比較好??
以最短距離為主還是疊層越少越好??

网友:
    零件的相对位子相同,首先选择高速信号线布局,应该不存在trace拉长,其余的不重要的线拉长没关系。
    如果8层能做完是更好咯,而且能cost down

网友:
    重要信号线一定要考虑线长,但最好是8层,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