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等长后末端绕线DRC问题

楼主(2012-06-08):
差分等长后,在末端绕的一小段线报错,DRC检查报L-L的错误,我检查差分线宽,线距,没有问题,是否其他地方有什么设置?如何设置才能解决?

网友:
查看一下DRC信息就知道了

网友:
看样子很像是差分线间距有问题

网友A:
肯定有問題 , 我猜測應該是 Electronical CM 的 Differential pair 設定與 Phyical 裡面的Differential pair 設定發生衝突
如果您在Phyical 裡面的Differential pair 也有對線距設定的話. 這兩者只能存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問題 , 我猜測應該是 Electronical CM 的 Differential pair 設定與 Phyical 裡面的Differential pai ...

我也觉得可能是优先级不一样冲突了,我搞来搞去找不到原因,我用的是16.3,由于第一次画allegro,又比较复杂,10层板,起初看规则设置的时候都是网上找的资料,各有各的习惯做法,我原先没意识到有优先级的问题,这也学一点,那也学一点,导致现在差分线都报错,我把文件传上,能不能帮我看看怎么纠正这些DRC问题

网友:
新手路过,,爱莫能助....表示关心.

网友A:
 您的 Phyical differential 不正確 , Min line Spacing 沒設定 , 結果就跑卻吃 Spacing 的 Constraint .
補設這個條件後 , 您的 L/L DRC error 就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 Phyical differential 不正確 , Min line Spacing 沒設定 , 結果就跑卻吃 Spacing 的 C ...

我已经解决了,我是选优先级最高的那种来设规则的,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让我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也顺便帮我看一下,就是邮票孔报错的问题,这种错误一般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您這個問題是有兩個.
1. Drill Hole to Drill Hole 的 Spacing 被設定為 8 , 但您實際的 Spacing 卻不足 , 所以會有 D/D 的 Error .
2. K/L 問題 , 您的走線已經碰觸到 Route Keep in 的範圍 , 所以會有這個警告. 如果非得這樣走線的話 , 那就把 DRC 做 Waive 處理 , 隱藏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問題是有兩個.
1. Drill Hole to Drill Hole 的 Spacing 被設定為 8 , 但您實際的 Spacing 卻不足 , ...

第一个问题我把规则改了,如下图,是这样改吗?可是还报错。
第二个问题,DRC 做 Waive 处理,这个怎么搞?能简单的上个图提示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1. 當您設定完後是否有去 Update DRC ?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 您看到的還是原來的狀況 .
2. Waive DRC 在 Diaplay 選單中 , 當您點選這個功能後 , 就可去點選想要隱藏的 DRC 符號 , 該 DRC 就會被隱藏 , 並歸類到 Waive DRC 類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當您設定完後是否有去 Update DRC ?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 您看到的還是原來的狀況 .
2. Waive DRC 在  ...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获益匪浅!I appreciat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當您設定完後是否有去 Update DRC ?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 您看到的還是原來的狀況 .
2. Waive DRC 在  ...

前辈,能不能再帮我看个问题,邮票孔封装问题,我总感觉怪怪的,当初画这个封装时就没底气,原因可能对Allegro封装理解太不到位,在PCB 的GND plane层设为GND net属性时,变成下面这样了,Pin上面的金属化孔直径0.6MM

网友A:
1. 郵票孔應該不需要 Thermal Relief , 應該是用 mechincal Pin 來建.
2. 你看一下您自己的圖 , Thermal Relief 的尺寸比 pad 還大上20倍 ,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  padstack 的尺寸設定不正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郵票孔應該不需要 Thermal Relief , 應該是用 mechincal Pin 來建.
2. 你看一下您自己的圖 , Thermal R ...

Mechincal pin是什么?结构工程师出的DXF画出半邮票孔的pin形状,然后把这个外形设为outline,您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並不是這個意思.
Mechincal pin 是無電氣屬性的 Pin , ( No Net , Pin number ... )
您在建零件封裝時 , 沒注意到 option Panel 最上面的選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不是這個意思.
Mechincal pin 是無電氣屬性的 Pin , ( No Net , Pin number ... )
您在建零件封裝時 , ...

谢谢您的回复,还是没能理解,见过这个Mechincal pin选项,不知道如何去做核心板的邮票孔封装,黔驴技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不是這個意思.
Mechincal pin 是無電氣屬性的 Pin , ( No Net , Pin number ... )
您在建零件封裝時 , ...

您看是这样吗?长方形的pad是Mechincal pin,中间的过孔(如图所示)是connector pin,感觉很怪,到时候板厂洗板时做出来Mechincal pin还能是金属的pin吗?

网友:
誰告訴你 Mechincal Pin 就不能有銅箔. 哪只是說沒有電氣的邏輯屬性 , 跟有沒有銅箔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