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出光绘文件问题!!!

楼主(2012-06-08):
各位,在设置Artwork Control Form->General Parameters  设置Device type时,无法进行设置参数,提示如下:

不知道是否是我设置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光绘精度太低了

网友:
format栏直接填5.5

网友:
选择Gerber RS274X   精度选择3   5 试试,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般使用一键出光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