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到SD卡接口的转换。

楼主(2012-06-08):
请教大家,有什么样的芯片支持SPI协议到SD接口协议的转换?

比如从USB接口转换到SD卡接口。

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转换IC!!
比如第二个, 你拆一个读卡器里面就是现成的转化IC加电路

至于SPI转SDIO! 好像很多有SDIO口的芯片 本省就具备SPI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转换IC!!
比如第二个, 你拆一个读卡器里面就是现成的转化IC加电路

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了,呵呵

网友:
SD卡可以工作在SPI模式下。一般SD、TF卡兼容SDIO和SPI两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