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1安装D盘不成功的兄弟看过来

楼主(2012-06-08):
使用9.4.1中下载文件包内破解文件我也出现在D盘安装无法和谐的问题,折腾了两天,使用原 9.3和谐文件,和谐成功,操作系统WIN7,安装目录D:\mentorGraphics,请勿更换名称,否则保证和谐不成功。附上和谐文件。使用方法,先卸载原老版本软件后重新启动,然后安装pads9.4.1,然后解压附件和谐文件夹,运行其中的"请双击本和谐文件进行和谐.bat",按屏幕提示操作,等待和谐完成,如果最后导入注册表步骤不成功,请双击目录中的“Environment.reg"手工导入。然后启动软件,OK了。我试过了三台电脑。WIN7,和XP都和谐成功。

网友:
我在C:D:盘都安装成功了。起先是安装在C:,后来卸载后又安装在D盘,都成功。不过我觉得和谐文件其实都是有修改DLL文件的,具体表现如下:起先装在C盘的时候,生成了license.dat,正常启动,没有问题。后来把license.dat拷贝出来保留,然后卸载C盘的pads,重新安装在D盘.环境变量没变,在D盘安装好后,用原先的licese.dat,提示license.dat错误进入demo模式,后来重新运行和谐文件,加入-patch,重新生成license.dat,一切ok。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修改dll文件,只是这一步我们看不到。

网友:
试试看,我装在D盘就是不行

网友(2012-08-04):
我的也是装在D盘,怎么下载到最后就提示无法下载文件  无法复制源文件或读取磁盘。

网友(2012-09-14):
谢谢:这个破解文件做的不错,装在D盘OK

网友:
和谐成功,谢谢楼主,搞死了,之前装了几次了,这次也是遇到小状况,开始说注册表导入不成功,然后根据提示说要设置环境变量,在哪里设?我也没设。生成的license .txt文件就放到license文件夹里了,第一次启动还是不成功,有重新和谐了一次,居然成功了,虽然是稀里糊涂的。提示说在Sdd里设置liceneselife的dat文件,是install license file那个命令吗? 感觉设置的不对呢,不知道端口是什么。

网友:
我也成功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如果不卸载9.3.1,能安装成功不?

网友:
请问楼上各位,如果我不卸载9.3,可以和谐成功不?

网友:
从C盘转到D盘以及直接从D盘安装均成功,楼主的和谐文件起了关键作用,特此回来致谢。和9.3不同的是,许可证的环境变量需要两个文件,即data和txt。另外仿真显示教学的课程不要移动到D盘,否则有的课程的库文件找不到。

网友(2012-11-07):
谢谢光棍节楼,及楼主提供的文件,C盘安装成功

网友(2013-01-30):
相当河蟹,感谢Lz, 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