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器电路的噪声测量

楼主(2012-06-08):
请问下低噪声放大器电路时,手上只有射频矢量网络分析仪,可以看到噪声大概的数值吗?

网友:
测试不了,需要噪声测试分析仪,也有个别高端频谱和网分集成了噪声分析组件,主要是看仪器的底噪。

我们实验室N9030A(50GHz)信号分析仪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A:
N9030A PXA 信号分析仪

PXA 信号分析仪是 Agilent X 系列中具有最高性能的成员,是当前性能信号分析仪的更新换代产品。它具有高达 50 GHz 的频率范围、可选的测量功能和出色的硬件可扩展性,能够确保在当前和未来灵活地进行配置。通过与安捷伦或第三方谐波混频器进行外混频,PXA 能够测量 325 GHz 以上的信号。
性能
(1)±0.19 dB 绝对幅度精度
(2)+22 dBm 三阶截获(TOI)
(3)利用前置放大器和本底噪声扩展可生成 -172 dBm 显示平均噪声电平(DANL)(一般理论上认为自然界的底噪是    -174dB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N9030A PXA 信号分析仪

谢谢。我用的网络分析仪器是HP8753D,那是测试不了噪声的

网友B:
搞个噪声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噪声仪吧

公司没钱,申请不到

网友:
那个公司? 可以拿到我们实验室测的...

网友(2012-08-01):
版主免费测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