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Value为NP的电阻阻值是多大?

楼主(2012-06-08):
原理图中Value为NP的电阻阻值是多大?

网友A:
NP  = not place !  不安装!  =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  = not place !  不安装!  =无穷大!

那就是预留的?一般情况下不安装,或者是正常情况下不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预留的?一般情况下不安装,或者是正常情况下不安装?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