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电流贴片三级管型号

楼主(2012-06-09):
想找一款控制6V直流马达的三级管,电流有400到500MA,哪位能告诉我用什么型号的好点,最好帖片的,不要手插的

网友:
你查查那些sot-223封装的吧   FZT851,FZT951

网友:
用8050,根据型号,可以做到500-700mA

网友:
2SAR512P_Rohm   可以到2A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关于器件选型的。
    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器件首先要知道如何去选!就三极管而言,他属于晶体管中的分立元件,做这个比较好的厂家有
         安森美(ON)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home.do
              威世(vishay)http://www.vishay.com/
              diodes            http://www.diodes.com/?locale=zh_cn
              罗姆(rohm) http://www.rohm.com.cn/
等等许多厂家。

这些厂家的官网进去之后你选择你要选型的器件分类,以安森美为例,选择官网上的左边目录,数字晶体管。

进入后按照选项上的参数选择你需要的器件

可以设置极性(NPN,PNP)最大电流(Imax)等等数据以帅选你需要的器件。
选中具体型号后可以看他的价格和手册等其他资料
其他几个厂家的选型方法都差不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你选的安数最好大于工作电流1倍,另外,还是考虑到W数及温度问题。从这个方面出发,SOT-23是很危险的,最好选SOT-233,或TO-2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关于器件选型的。
    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器件首先要知道如何去选!就三极管而言,他属于晶体管中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