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出45度的SMT文件啊??

楼主(2012-06-09):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就是paste mask top和paste mask bottom  ,关于45°或者旋转gerber是圆角,在device setup 里fill width里可以设置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aste mask top和paste mask bottom  ,关于45°或者旋转gerber是圆角,在device setup 里fill width里 ...

哦。我也没说明白,我要出SMT坐标啊。。有45度SMT怎么出坐标啊。谢谢。。。

网友:
    手动添加

网友B:
    为什么要出45度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出45度的坐标?

    因为有的元件是45度放的,象一些圆的LED灯。。。。

网友:
    需要官方的一个小工具,你找代理商要就可以了,我们就要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也没说明白,我要出SMT坐标啊。。有45度SMT怎么出坐标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就是这种SMT的坐标,你用什么方法出的啊。。CAMPLUS好象出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这种SMT的坐标,你用什么方法出的啊。。CAMPLUS好象出不了。。

    TOOLS -basic scripts --17项
    论坛这类资料很多

网友:
    软件会自动处理旋转角度的。

网友:
    你板子上布成什么样,出出来应该就是什么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