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回事?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2-06-09):
移动引脚时留下阴影,我用pads2005没有这样的现象,用PADS2007和PADS9.3都会这样

楼主:
谢谢,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

网友:
换2005或9.4.1版本

网友:
还有就是换个NB的显卡。。。

楼主:
我也想换个PADS2005SP2版本啊,但是画电路图时做BGA封装,不能用字母来做引脚序号,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换个PADS2005SP2版本啊,但是画电路图时做BGA封装,不能用字母来做引脚序号,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2007开始才支持字母管脚。换2007.

楼主:
PADS2007SP4反应慢,是怎么回事,画电路图时放大,缩小卡

楼主:
怎么样安装才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要用SP4,用Update3就可以了。Sp4不稳定。而且文件格式有较大变化。不推荐使用

楼主:
Update3是什么?

网友:
PADS2007  是问题最多的一个版本.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2005.0版本吧,layout也存在这个移动后有阴影,2005后面的版本更新了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的就是PADS2007SP4,有阴影现象,画电路反应好慢,大家有好用的PADS2007软件吗?

网友:
    显卡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DS2007SP4反应慢,是怎么回事,画电路图时放大,缩小卡

license没破解好 也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买什么显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没破解好 也会有这种现象!

那要怎么样破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