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电路连线,怎么操作

楼主(2012-06-09):
相似电路连线,能不能直接复制,reuse的话会有网络名,相似电路的网络名肯定有不同的,改网络名太麻烦。

而且reuse布局时也试过,不是很准确,位置能对上,但是元件并不是按照原理图里对应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相似电路连线及布局真是太麻烦啦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点担不是没办法。
先Reuse布局,把相同的各个块先全部抓出来,把其余的Glue。然后做Reuse,就不会抓错了。这种错主要是那些滤波电容容易错。
做完以后,在单独做线的Reuse,如果嫌麻烦又可以确定所有的器件位置都是100%对应的话,选PinPair,直接Ctrl+C就可以Copy了,这个和网络名、器件名都无关了。

楼主:
有没有reuse的具体操作方法?我每次用来复制走线时,都会有网络名跟着,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