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系统时间出错!

楼主(2012-06-09):
08年买的笔记本,除了电池坏掉了,其他没出过什么大毛病。可是最近只要一开机,系统年份就会变成2011,月份和时间都没有错,这直接导致电脑上一些软件运行不正常,然后改成2012就可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高手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换电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把!!!!

好的,估计是CMOS电池不行了

网友B:
如果是台式机,应该是那个纽扣电池没电了,至于笔记本,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台式机,应该是那个纽扣电池没电了,至于笔记本,不是很清楚了

台式机也出现过 的确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和我的一样。楼主使用的杀毒软件是360吧。解决办法如下:把360卸掉,手动更改时间,然后装上MSE或者其他杀毒软件就好了。希望可以帮到你,呵呵!

网友C:
我没注意我的笔记本时间是不是也被改了。出问题的是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注意我的笔记本时间是不是也被改了。出问题的是台式机。

啊!!这个杀毒软件大家都在用啊,其他人没出国什么错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个杀毒软件大家都在用啊,其他人没出国什么错误啊。。。

我看了下,家里笔记本也是用的360,时间没错,呵呵。这个不是每个人的都有问题的,但是应该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出了问题。嘿嘿

网友:
我的问题电脑是单位用的台式,而且没有连外网。奇怪吧,呵呵。用上述方法解决了,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好奇怪,我现在什么都没休,系统时间莫名其妙恢复过来了,开机的时候也不会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