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ne看起來像shape,如何顯示成實心

楼主(2012-06-09):
換了個env后,cline的顯示看起來很像shape,如何改才能顯示成實心。

Cline的顯示

Cline的顯示

网友A:
你说的是焊盘吧,进Design Parameter的Display选项卡下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焊盘吧,进Design Parameter的Display选项卡下面设置

我說的是cline,看起來是shape形式的透明.如何變成像下面圖一樣!謝謝。。自己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