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llegro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2-06-09):
各位大侠,想问一下,如果想做后仿真的话,给器件分配模型,是不是模型里面应该包括器件的所有管脚呀?

网友A:
不需要,用到的有就行。也可以完全不对应,但你要清楚每种pin的模型类型。
有的软件需要先改为IBIS模型。。candence还是比较幸福的。。

楼主(2012-07-26):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用到的有就行。也可以完全不对应,但你要清楚每种pin的模型类型。
有的软件需要先改为IBIS模型。。 ...

好久没登了,才看到你的回复。
大侠是用Cadence做仿真么?有些器件没有IBIS模型的话怎样用cadence做仿真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仿真,器件就只有AMI模型,所以不知道该怎样仿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登了,才看到你的回复。
大侠是用Cadence做仿真么?有些器件没有IBIS模型的话怎样用cadence做仿真 ...

ami精度会更好啊,candence 16.5后有ami的接口,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i精度会更好啊,candence 16.5后有ami的接口,你可以试试。

cadence的仿真软件好像不能直接使用AMI模型,还是需要通过IBIS模型来调用AMI算法模型,所以相当的麻烦啊.不过Xilinx的Virtex-6模型倒是做的很全面的,有IBIS模型和AMI模型。不知道仿真Virtex-5时能否借鉴Virtex-6的IBIS模型来调用AMI模型,如果可以的话只需要将Virtex-6的IBIS模型稍作修改就可以用了。我就是不确定里面的参数能否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ence的仿真软件好像不能直接使用AMI模型,还是需要通过IBIS模型来调用AMI算法模型,所以相当的麻烦啊. ...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V6的编写一下,因为AMI现在接口还不是太好,听说SISOFT接口做的很好!
不过V5的IBIS模型是提供的,个人觉得不是GTX等接口用ibis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