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导入Ansoft问题,请大侠解惑!谢谢!

楼主(2012-06-09):
我刚刚装了siwave4.0和AnsoftLink4.2.
allegro的菜单里面启动Ansoft->Launch AnsoftLinks和Ansoft->Launch SIwave后,会弹出AnsoftLink和SIWAVE。但是就一直停留在导入的界面,如下面所示,已经都有1个小时了,我想问一下这是正常现象么?我allegro的文件里面是空的啊,什么都没有也要导入这么长时间么?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安装没有成功吧,后来我直接在allegro 的ansoft--write ansoft neutral file v4,然后在SIwave里直接导入刚才生成的文件,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