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LPC3250仿真过吗?

楼主(2012-06-09):
各位大侠,本人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在LPC3250的IBIS模型中有这样的描述:

[Pin]   signal_name      model_name        | comments
|*************************************************************
U15     ADIN0                 NC           |apio3v3 not modeled
T14     ADIN1                 NC           |apio3v3 not modeled
V16     ADIN2                 NC           |apio3v3 not modeled
G14     DBGEN                 bspts3chp
L3      EMC_A[00]/P1.0        mem1bsptz40pch
L4      EMC_A[01]/P1.1        mem1bsptz40pch
M1      EMC_A[02]/P1.2        mem1bsptz40pch
M2      EMC_A[03]/P1.3        mem1bsptz40pch
......

[Model Selector] mem1bsptz40pch

m1bsptz40pchp_p_sh    Plain input Mode (p1=0, p2=1)
m1bsptz40pchp_p_sl    Plain input Mode (p1=0, p2=1)
m1bsptz40pchp_pd_sh   Pull Down Mode (p1=1, p2=1)
m1bsptz40pchp_pd_sl   Pull Down Mode (p1=1, p2=1)
m1bsptz40pchp_pu_sh   Pull Up Mode (p1=0, p2=0)
m1bsptz40pchp_pu_sl   Pull Up Mode (p1=0, p2=0)
m1bsptz40pchp_r_sh    Repeater Mode (p1=1, p2=0)
m1bsptz40pchp_r_sl    Repeater Mode (p1=1, p2=0)

EMC_A[00]/P1.0对应8个模型,而在数据手册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请问仿真时该怎么选择呢?

期待指点迷津!!!
附IBIS模型和数据手册!

网友(2014-07-21):
正在做这方面的摸索,希望能共同进步。

网友:
看你上面的模型选择给出的模型buffer,Plain input Mode对应你的输入模型。至于m1bsptz40pchp_p_sh/l则表示high ,low表示你驱动能力或电平高低。F,S表示fast,s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