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制作自定义图形的pad

楼主(2012-06-09):
刚开始用cadence,在做自定义图像pad时,先是做了一个shape,是一个少个角的正方形,在制作pad时, Regular Pad 选shape,选择刚才制作的那个。我又做了一个shape,比刚才的大5mil,PASTEMASK  TOP 选择这个shape,SOLDERMASK 选择第一个shape,预览的时候就发现pad是一个小正方形,在做封装调用的时候,pin layout  选择这个pad后  鼠标上是空的黑色的,放置以后看不见管脚,只能看见管脚号,在PCB中调用的时候 倒是能看见有这个pad  但是因为制作封装的时候看不见,摆放的位置都不对,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先给你就整个错误,一般 钢网层,跟焊盘同样大小即可, 阻焊层比焊盘打3mil以上即可。

楼主(2012-07-12):
已解决 原点问题